场效应管最大工作频率

楼主(2011-11-15):
请教各位,场效应管为什么都不标最大工作频率?
网上看到有人说场效应管的工作频率实际上应该是其栅极电容的充电时间,
那么总是应该有一个最佳值吧。

这个最大工作频率除了和驱动电路有关之外,和管子本身的哪些参数有关呢。

另外,有没有哪位达人,能推荐一款,有如下参数的N 沟道MOSFET
V ds = 150 以上
R ds = 1欧姆以下
Qg   =  5nC一下
Id    =  10A以上

网友A:
栅极电容,但其它部分可能也有分布电容和等效电阻等,门极信号的建立用RC充放电可以大致估计,所以这个频率和门极支路的RC特性是相关的。

网友A:
R没办法算,看你的电路

网友B:
小信号状态下,fT=gm/(2pi*Cgs)
大信号看负载,门极充电的话,米勒效应也需要考虑进来

网友C:
ciss 输入电容

楼主:
小信号状态下,fT=gm/(2pi*Cgs)
大信号看负载,门极充电的话,米勒效应也需要考虑进来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搭电路试试去

楼主:
栅极电容,但其它部分可能也有分布电容和等效电阻等,门极信号的建立用RC充放电可以大致估计,所以这个频率和门极支路的RC特性是相关的。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搭电路试试去

网友D:
小信号状态下,fT=gm/(2pi*Cgs)
大信号看负载,门极充电的话,米勒效应也需要考虑进来

学习了。

楼主:
ciss 输入电容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工作频率和Ciss 输入电容直接具体关系该怎么得出呢?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