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实物,其中贴片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

楼主(2011-11-15):
最近在看一个电路板(实物),想测量上面的电容的大小,是贴片电容,又不能取下来测。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上面有的电容体积大,有的体积小,只能差不多知道是什么封装的,可是大小怎么测呢....

网友A:
法1:电容如果是贴片的,应该可以测量其长度和宽度,根据其长宽,对照标准封装的长宽,比如1206、0603,来判断具体封装。
法2:若电容的体积大,则可看到电容的型号,根据型号查电容的数据手册,就可知封装。

网友B:
容值大小只能是用电桥测量了。

网友C:
焊下来就是了

网友D:
没明白楼主要问容量大小还是封装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