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窗口看门狗有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1-11-15):
有个问题不明白,外什么窗口看门狗的延时跟W[6:0]无关只跟T[6:0]有关呢?
假如我取T[6:0]为0XF3,W[6:0]为0X4F,那喂狗的时间就落在T[6:0]的计数器为0X4E--0X40之间。那最大延时为:(0XF3-0X40)乘以记数周期,最小延时为(0XF3-0X4E)乘以记数周期。按道理,这个跟窗口W[6:0]有关系啊。

网友A:
先了解一下:“窗口看门狗的延时跟W[6:0]无关只跟T[6:0]有关”,这个断言是哪里看来的?

楼主:
根据这个公式

楼主:
这个是手册上面的

网友A:
根据这个公式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这个公式只给出了最大延时,但没有给出最小延时;最大延时与W[...]无关。

网友A:
而且,如果你不刷新,则经过最大延时,看门狗复位;如果你提前刷新,看门狗的复位不是因为超时。那个公式只是说的超时时间。

网友B:
手册上面都有这些东西,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