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8A电源,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侠们,我现在想驱动两台步进电机,每台的额定电压是6v,额定电流3A,求问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电压稳压方案啊?初步想采取市电或电池供电,可怎么觉得电流有些大,无从下手呢?小弟菜鸟,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定做个开关电源,6V12A至少要的
或者你用电瓶 6V20AH的,看你用多久,电瓶容量可以加大

网友B:
自己做个小开关电源吧,3A电流布小了,可以用BUCK或BOOST电路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买个DC-DC,或者AC-DC。电池就用磷酸铁锂电池,或者不要求重量可以用个电瓶。市电的话,买个好点的AC-DC也行,要么就先降压,然后再用AC-DC稳压。
你这个问题主要就是电流太大,基本上没有什么稳压芯片能达到要求,而且达到要求的,不管是线性稳压还是低压差的都效率不高,电流太大,散热会非常高。如果闲麻烦还是买成品的DC-DC模块比较好。稳定性也好些。

楼主:
嗯,多谢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买了个开关电源,效果还可以

网友D:
开关电源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