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存储器可以存储信息

楼主(2011-11-15):
就比如硬盘  之类的  为什么能储存这么大得信息量  而且人们是怎样将现实中的数据写入存储器的呢?计算机的组成实质来讲也只是一些金属物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只有做成CPU  主板的形状才能运行计算机 ?

网友A:
U盘存储信息使用的是纳米级的场效应管,使其导通或截止,代表0或1。
硬盘存储信息使用的是微小的永磁体,使其存储N或S极代表0或1。
控制电路将实现0或1的读出和写入。具体的实现原理较复杂,请参考电子电路书籍。

网友A:
算机主板集成了电源控制电路,磁盘读写电路,内存控制电路,显示控制电路,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基本输入输出控制电路,CPU总线控制电路,以及其他计算机运行需要的其他电路,其中装有完成其功能所需要的软件。这样计算机才得以运行,这只是简单介绍,其实其中的很多项目都含有极高的技术含量,很多世界顶尖大公司也就做其中一个领域。赞同0| 评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存储器是具有“**”功能的设备,它采用具有两种稳定状态的物理器件来存储信息。这些器件也称为**元件。在计算机中采用只有两个数码“0”和“1”的二进制来表示数据。**元件的两种稳定状态分别表示为“0”和“1”。日常使用的十进制数必须转换成等值的二进制数才能存入存储器中。计算机中处理的各种字符,例如英文字母、运算符号等,也要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才能存储和操作。

楼主:
感谢回答,结贴了

网友D:
元件内部的知识很难理解

网友E(2012-12-26):
以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耶,元件内部的知识确实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