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SRAM和DRAM在存储机理上有和区别?后者的创新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动态和静态的区别:
SRAM不需要数据刷新,靠自身的存储单元只要不掉电,就能保存好存储数据;
DRAM的存储单元只是一个电容,在存储过程中,必须刷新数据,否则由于漏电流作用,存储的数据就会无法判别,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
从芯片的三大参数比较同工艺其优劣:
SRAM速度快面积大功耗大些
DRAM速度慢但面积小。

后者的创新意义主要在与SRAM存储单元用6个MOS管组成,而DRAM存储单元只用1个MOS组成,属于面积能做的很小,但需考虑到存储单元的漏电,所以比SRAM多需要数据刷新的时序,和电路。

网友B:
动态和静态的区别:
SRAM不需要数据刷新,靠自身的存储单元只要不掉电,就能保存好存储数据;
DRAM的存储单元只是一个电容,在存储过程中,必须刷新数据,否则由于漏电流作用,存储的数据就会无法判别,导致数据丢失。

从芯片的三大参数比较同工艺其优劣:
SRAM速度快面积大功耗大些
DRAM速度慢但面积小。

后者的创新意义主要在与SRAM存储单元用6个MOS管组成,而DRAM存储单元只用1个MOS组成,属于面积能做的很小,但需考虑到存储单元的漏电,所以比SRAM多需要数据刷新的时序,和电路。

楼主:
回答的很满意: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