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存储器与控制存储器的区别?

楼主(2011-11-15):
主存储器与控制存储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主存储器
名称:主存储器 Main memory 简称主存。是计算机硬件的一个重要部件,其作用是存放指令和数据,并能由中央处理器(CPU)直接随机存取。现代计算机是为了提高性能,又能兼顾合理的造价,往往采用多级存储体系。即由存储容量小,存取速度高的高速缓冲存储器,存储容量和存取速度适中的主存储器是必不可少的。
  主存储器是按地址存放信息的,存取速度一般与地址无关。32位(比特)的地址最大能表达4GB的存储器地址。这对目前多数应用已经足够,但对于某些特大运算量的应用和特大型数据库已显得不够,从面对64位结构提出需求。

网友B:
主存储器能够存储指令和数据,控制存储器存储操作码

楼主:
感谢 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