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噪声该如何滤除?

楼主(2011-11-15):
一块STM32的板子,上面有几个单元电路,其中一个为小信号接收,总是搞不定,最近发现为共地问题,是STM32这颗MCU的事,把它拆除后就好了,可系统不能没有它啊,不知该如何处理这问题,请高人帮解决下!

网友A:
EMC没做好,那没办法

网友B:
小信号单独处理地线

网友C:
要是我,要详细检查PCB才懂

网友D:
1、数模地线处理。
2、重新良好接地

楼主:
如图,高亮处为地,最下面的那一部分为小信号接收部分,由9014管组成的放大电路。

网友E:
将它们的地分开,用磁珠连接起来。

楼主:
我试着用1mH的电感把电源和地分别隔开和同时隔开,不管用。

楼主:
将上面的STM32F103拆掉后就基本没噪声了,很少了。

网友F:
布局基本模块化了,但是电源没有分开单独单点接地,处理好电源的连接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STM32也要注意模拟采样部分电源,地跟其他部分分开。
楼上的方法不可取的这样会提高模拟地的电平,而且抗干扰能力进一步变差。

楼主:
我采样的不是模拟信号,是脉冲信号,所以不用AD。
请楼上指点下这线该怎么走更合理些!

网友G:
首先LZ没有包地...

楼主:
请问楼上,怎么包?用哪个网络?

网友H:
高亮指的是白的那些线吗?

网友G:
回14楼:
包地的地,用小信号自己的地.

楼主:
回15楼:高亮指的是白色的那些线。
再问nongfuxu:你的意思是不是小信号部分的地做成覆铜形式的地?

网友I:
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布,然后用一条粗线连一起

网友G:
那个粗线条连接到数字电路部分的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