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Jlink调试M051

楼主(2011-11-15):
由于手上没有芯唐的调试器,所以想用Jlink调试,怎么使用Jlink来调试M0系列的MCU,请大神们提供资料和 连接原理图

楼主:
已经搞定了,其原理就是SWD,直接按照SWD方式连接,就可以了
        芯唐M0XX——JLink调试步骤

利用其他开发板上的Jtag口,切换到SW模式调试,
        注意Jtag口的VCC和GND确保供电充足和稳定。
        引脚对应关系:
        JLink           M05X
        VCC <------------->VCC
        GND<-------------->GND
        TMS<-------------->ICE_DAT
        TCK<-------------->ICE_CLK
        (可以直接连在STM32的开发板上的SWDIO
          和SWCLK)
打开MDK的工程,切换到如下界面:

        选择Cortex-M/R J-LINK/J-Trace 如果没有支持        Cortex-M系列的插件可以下载安装
设置DEBUG的参数

        并选择flash型号,此时的flash型号,需要先到芯唐的网站上去下载驱动工程,然后安装,安装后keil里面就有你需要的flash型号。

楼主:
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