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算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1-11-15):
如题

网友A:
先短路R1
剩下2个T型电阻网络,用戴维南等效很方便.
简单说就是已知3点电压,求1点电压

网友B:
R1没有用,然后反馈网络就是一个混连衰减网络而已

网友C:
这个仿真比较简单  5倍

网友D:
改成下图就很容易分析出是1/5了。。。。1点电压是2Vi/5,2点电压为Vo = Vi/5....

网友D:
VISO里面节点不知道怎么画。。凑合着看吧~~~~~~~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1可以短路呢?
你想说的是已知1点电压求3点电压很容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R1没有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哈 辛苦得把图画出来了 不过貌似等效电路图不是这样的吧 正确答案是VO=5VI

网友E:
回复 楼主:
理想运放的输入相当于断路,也即没有电流流入或流出,换句换说就是R1两端的电压相等,因此相当于短路了。
简单分析一下,根据虚短概念,R1的两端电压都是Vin(VCC),流过R4的电流设为I,则流过R2的电流也为I,所以,R2右端的电压应该为2Vcc(欧姆定律),流过R5的电流则为2I,流过R3的电流为流过R2的电流+流过R5的电流(I+2I=3I),则根据欧姆定律,输出(Vo)应该为5VCC,G=Vo/Vin=5。
这是欧姆定律分析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