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速度与线速度动态运算

楼主(2011-11-15):
1.877A,C,五相马达;
2.起始轴直径20mm;卷动一纸带(厚度0.1mm);
3.步进->停止->步进,模式前进;
怎样算才能使每次步进相等的直线距离?

网友A:
如果没有测量长度的位移传感器的,而通过步进的时间来实现长度控制的话,精度会比较低,时间而且必须是可变的,需要结合半径计算。

给你的建议,在纸带上增加一个滚轮带动光电编码器计算长度,如果买工业用成品编码器嫌贵,哪怕是自己找人用金属加工两个也成,其它就是光电管。

楼主:
用光纤传感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