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请问当与非门输出高电平时5V串接的电阻取多大值可控硅才可截止
请问当与非门输出高电平时5V串接的电阻取多大值可控硅才可截止

楼主:
我用了1K的电阻,可控硅还是不截止

网友A:
建议找一下MOC3061之类的器件手册参考看先为好。

楼主:
光耦就是MOC3061,其发光二极管压降1V,

网友A:
光耦就是MOC3061,其发光二极管压降1V,
引用 楼主:

那就仔细看手册,内有相当详细的使用说明和图例。

楼主:
先谢了  ,我再弄会儿

网友B:
解决这些问题的考虑顺序:
将“5V串接的电阻”去掉(开路),晶闸管应能够可靠截止,否则是晶闸管损坏。
令门电路输出高电平,接入“5V串接的电阻”,数值从尽可能地大逐步减小,即可找出“取多大值时”。

当然,能够查找光耦和晶闸管的datasheet,然后计算出该电阻可以正常工作的数值范围,是最好的。

网友C:
跟串接限流电阻没有关系,只关系与你的与非门状态。

网友D:
可控硅的截止不是靠门极吧,只要AK极有足够的维持电流,可控硅就截止不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光耦用的是什么型号的??CE间的耐压为多少??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光耦是MOC3061,第一次用这玩意

网友F:
3061是过流零触发的,试试。你测试一下与非门的输出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控制的负载是纯阻性的,你的电路就可以,不用过零

楼主:
负载是纯阻性的,到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G:
楼主的电路不对,去看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原因找到了,以前与非门用的是4011,后来换成74LS00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