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玩M3的朋友

楼主(2011-11-15):
有幸收到TI公司的LM3S811开发板,现正准备入门学习。由于我以前接触都是8位单片机,所以比较倾向于基于寄存器的开发,也就是自己写底层函数,不借助库函数。但是这样感觉又工作量有点大了。      请教下各位,是不是很多人都是选择库函数的开发方法?想学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好像教程也没有什么,很难下手啊。
      到底直接操作寄存器好呢,还是我也改用库呢?

网友A:
我一开始也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用的是一本书《例说STM32》,但现在开始用库函数了:1.可以提高开发速度,2,对你的C规范化有好处。3,等STM32学的差不多了应该就能直接操作固件库了。就。

网友B:
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 得先了解芯片的内部构造啊 不然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等都熟悉了再说 我还是喜欢寄存器操作 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