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 15V直流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现在有个15V的开关变压器,想用LM1875做功放,但看了下参数LM1875供电范围为16V-60V,不知道15V是不是供电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拿LM1875当三极管用?

网友B:
功放一般都用的是线性电源,基本上没有用开关电源的,主要是开关电源的纹波太大,而且在音频放大中会使系统噪声很大,最后输出的声音信号很难让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