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x34和20xx6

楼主(2011-11-15):
好像现在用20xx6得挺多,我以前用的是21x34,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20xx6最大的好处就是功耗更低了!下面是CY的官方介绍

    Up to 32 KB of Flash
 Up to 2 KB of SRAM
 Supply voltage range of 1.71 to 5.5 V
 Low power consumption at 1.16 mA for active and 0.1 μA in deep sleep
 Full-speed USB in selected devices
 Hardware-based I2C and SPI
 CapSense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with CSA and CapSense sigma delta (CSD) capacitive sensing

假如你想换的话也不难,这里有一个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CapSense Migration to CY8C20xx6A from CY8C21x34 and CY8C20x34 - AN57314.pdf

楼主:
不错,我去代理商那询询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