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怎么用?

楼主(2011-11-15):
请问psoc里面的CAN总线怎么用?有例子吗?

网友A:
CAN总线只是一种通讯手段,是无法直接控制用电器的,比如说倒档时倒车灯亮,倒档开关为控制端,倒车灯为用电器,传统的接法时直接从倒车开关到倒车灯;如果非得通过CAN总线控制,则必须增加两个控制器(A和B),A控制器用来采集倒车开关的信号并通过CAN总线将倒车信号发出,B控制器用来接收CAN总线信号,并将倒车信号从接收到数据中提取出来,实现倒车时倒车灯亮的功能。
(现有的采用CAN总线通讯的车型中,A可能为TCU,即自动变速箱控制器,B可能为BCM,即车身控制模块)
不是所有的用电器都有必要通过CAN总线控制的。

楼主:
太好了,还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