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运放完成的加法

楼主(2011-11-15):
有两个输入V1,V2,都为正电压,要求输出为V1+V2,试运用两个以内的运放实现?

网友A:
加法电路。

楼主:
不行,因为输出都是正啊

网友A:
to 3L:

没错,是输出正的。而且只需用一个运放即可。

网友A:
设想一下,V1和V2间串两个等值电阻R,其中点电压是多少?然后再考虑正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这两个输入量都是加在负端输入的吗?你说的意思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to 6L:

“正相比例放大器”,你说该从那里输入呢?

楼主:
:funk: ,基础很差啊。

网友A:
to 8L:

正相比例放大器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说是正向比例放大器了,那肯定是从同相端输入了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是反相的···从正极接入才对

楼主:
刚才是回了帖子才看到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模拟书,终于知道怎么弄了:
谢谢HWM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此电路前提是v1、v2允许倒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此电路前提是v1、v2允许倒灌
引用 网友C:

电压信号不容许倒灌?

网友D:
基础不打好,讨论问题起来气死人;P

网友C:
电压信号不容许倒灌?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v1、v2串联了二极管,前图便无法实现加法。

网友A:
to 17L:

信号源串个二极管还是原来的那个源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懂大师意思,个人认为前图同向端最好对地接大电阻。

网友C:
避免高阻态输出时饱和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懂大师意思,个人认为前图同向端最好对地接大电阻。
引用 网友C:

这没必要。更确切地说是画蛇添足。

网友A:
避免高阻态输出时饱和
引用 网友C:

电压信号源哪来的“高阻态输出”?

楼主:
这样的加法电路只能是两路,多余两路就有干扰。

网友D:
20楼是把模拟电路当数字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