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关于串口编程的疑问

楼主(2011-11-15):
刚开始用51的时候串口编程的时候忒happy,寄存器少,中断少(好像我都没用过,因为我发现用了中断之后,输出字符串太麻烦)。
现在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各种串口的引脚都不一样啊,比如51只有RXD,TXD两个引脚,现在用的120多了DTR和RTS两个引脚,看深入浅出ARM7里面还有DCD,DSR,RI,CTS四个引脚,奇怪的是他们还都说他们符合各种工业标准,难道他们不是遵守的同一个工业标准?

网友A:
疑问不少,符合标准肯定齐全。一般只要收发即可,可以百度你的疑问。助学板用了RXD,TXD,DCD,RTS,DTR这五个信号,DCD用于检测串口的好坏,DTR模拟复位键,RTS模拟K1键。

楼主:
谢谢菜农,学习ARM7的时候就是卡在了串口上,这次学习M0绝对不会让这种悲剧上演。

网友A:
串口是最基本的模块,必须会的。
既然是以前学过ARM7,那么和M0一样几乎不用再学习,只学习其差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