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一直有个地方不明白,基础

楼主(2011-11-15):
一般书上是这个接法,如果其他不变,只把2输入端的符号对调一下,
有影响吗??根据虚短虚断好像无所谓啊,但没见过哪种接法

网友A:
有影响,对掉了就成正反馈啦,就不能用虚断虚短 法则了

网友B:
RE: lz

简介

网友C:
一般书上是这个接法,如果其他不变,只把2输入端的符号对调一下,
有影响吗??根据虚短虚断好像无所谓啊,但没见过哪种接法

有影响
不是无所谓,而是有所谓,你“没见过”恐怕只是你一时想不起来——运放用作比较器时就是这样的接法,因为这样成了正反馈,能加速比较器的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