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鉴一下 24路模拟开关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如果是24选1,用三个类似4051的8选1,然后串联一级3选1(可以采用类似4051的)。

楼主:
2# HWM 这个知道,只是想找一个24路的,若找不到,就会打算使用3个8路的模拟开关

网友A:
to 3L:

单个24选1,好象没有。

网友B:
就是你找到了,会比三个 4051 便宜并且好买?

设计中还是应以大众化的器件为主,不要去追求冷偏奇!

楼主:
5# Wxy8030

网友C:
有十六选一的
用的时候先看看应用要注意的,免得以后麻烦:lol

网友D:
到底是找开关还是找选择器?

楼主:
8# McuPlayer 模拟开关,也可以说是选择器吧

网友E:
9楼:
模拟开关和选择器,那是两回事。模拟开关可以传输模拟信号,即信号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是连续的任何值。选择器却不行,输入输出均为数字信号,只能是符合该芯片要求的“0”和“1”。

楼主:
10# maychang 那现在我可以明确了是模拟开关了

网友F:
16路的是啥子型号.....

网友G:
之前我一个客户评估过,一个16路的模拟开关价格比2个8路的都要贵,因为市场用量小,交货期也比较长。才3个8路+1个三选一的可能整体成本更低

网友H:
4051有禁止端,不需要三选一,3个输出直接联就行。

网友I:
同意16楼

网友E:
16楼所说完全正确。这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J:
你可以查一查intersil的网站看看有没有,价格就不知道了

网友K: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