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带一款USB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1-11-16):
推荐带USB接口的单片机,要求管脚尽量少,便宜。用于PPT翻页器,USB1.1就可以了

网友:
51+D12最便宜了!

网友A:
cy7c64215不错,这里有它的资料http://china.cypress.com/?id=177
另外,这里有cy全部全速usb产品,供你参考http://china.cypress.com/?id=168&pagenum=all#parametric

还有,网站上的价格只是参考价格,具体价格要问代理商

楼主:
51+D12未必最便宜,我听说有5、6元钱的低速USB单片机,而且51+D12太占地,不够小巧。CY7464215是2.0的吧,价格不便宜。

网友B:
STM32F103  管脚最少的有36脚 或者48脚 ,或者就用USB转串口芯片
考虑FREESCALE的MC9S08JM8 有32PIN的。也可以MC9S08JS16,只有16PIN的
芯唐也有48pin带USB的ARM核NUC120
PIC24FJ32GB002    USB OTG  nanoWatt XLP  超低功耗   28pin

网友B:
多了去了,看你对那种核熟悉;我想你应该要的是"封装"小的吧?
51的话,C8051的,cypress的估计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开发难度也稍微大点.
PIC18,PIC24的都可以;
以上封装都有MLP的,5*5,或者6*6mm;
其他的AVR没用过;
ARM的都有,但是你说引脚少,这里应该排除掉.
我想应该还是C8051的比较好的,如果是初次入手的话,不过USB的基本知识还是要有的.

网友B:
mc9s08js16吧,飞思卡尔新出的单片机,性能不错,有qfn封装,占空间非常小

楼主:
楼上一口气推荐了这么多,非常感谢!不过我觉得cypress的还是比较合适的,决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