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快速挑出1024个数据中最大五个数的算法?

楼主(2011-11-16):
现在想挑出1024个数据中的最大的五个数。
自己写了个函数,效果不佳,执行的次数太多以至于遇到1024这大数据直接死掉。。
感觉,这个还是要用排序。
有看过一个论坛有位兄弟的快速排序,但是好像挺占用RAM 的,
手上的F103VB的编译过不去,大于F103VB的,也就是大于20KRAM 的都没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的算法思路,
给咱指导指导。。

网友A:
常见的排序方法有7~8种,找一本数据结构的书看看吧。

网友B:
其实这个根本不用排序~ 用一个五个数的数组,拿到一个数之后和这个数组里的数比较,如果大的话就把数组里最小的那个替换掉。用不了多少资源的……

网友C:
同意三楼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A:
3楼的方法不错,占用资源最少,但速度不一定是最快。

网友D:
其实这个根本不用排序~ 用一个五个数的数组,拿到一个数之后和这个数组里的数比较,如果大的话就把数组里最小的那个替换掉。用不了多少资源的…… ...
引用 网友B:

9楼正解。

网友E:
用一个五个数的数组
拿到一个数之后和这个数组里的最大的数 比较,如果大的话就把数组里最小的数 删除掉,新的最大的数加入到数组。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觉得更好些,但不完备。除了需要跟这个数组里的最大的数 比较,还需要这个数组里的最小的数 比较

网友F:
应该是先比较最小的数, 以保证进入数组的门槛. 然后再嵌入到数组中比它大的数后面. 后面的数依次移出.
可以在比较的时候,就进行移动的.

网友G:
常见的排序方法有7~8种,找一本数据结构的书看看吧

看过用过,不过又忘记了。
知道有相应算法和出处,用时再记了。

楼主:
谢各位。
现在用的是一次扫描数组,将最大的数据提取出来,并将最大数所在位置设置为0,然后重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和我之前的思路有点相同,但是也有点不同,我再琢磨琢磨。。:lol

楼主:
9楼正解。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未卜先知哈。。
7楼就能预见到9楼了。。:lol

楼主:
应该是先比较最小的数, 以保证进入数组的门槛. 然后再嵌入到数组中比它大的数后面. 后面的数依次移出.
可以在比较的时候,就进行移动的.
引用 网友F:

是的,比较最大的数的话,有的情况会漏掉一些数。

网友H:
找本数据结构的书看看吧。

网友B:
要是保证速度的话,要使那五个数的数组是被排序的,这样最多三次比较就能知道新的大数需要放在哪里。五个数组的排序,随便哪个算法就够用了……

具体的代码就不贴了吧……

排序算法的最快时间复杂度是 O(nlogn)。五个数数组扫描一遍的算法时间复杂度是 O(n)。因为避免了不必要的排序(不用对后面的一千多个数进行排序),所以会快些~

网友I:
1 建立一个5个数的数组,记作dst[5]
2 从1024数组中拷贝前5个数据到dst
3 标记出dst数组中最小数据的位置,记作pos
4 从1024数组中第6个数开始遍历,数据记作src[i]
5 如果src[i]小于dst[pos]则丢弃,否则用src[i]覆盖dst[pos]
6 扫描dst,依据step3刷新pos值
7 直到遍历结束
8 对dst数组冒泡排序
9 大功告成

网友J:
3楼 同感。

网友K:
看下数据结构的书

网友L:
3楼和17楼似乎很对

网友M:
这个方法应该很多

网友N:
总结了一下楼上的那些做法至少都需要1024*3次左右的数值比较吧;最优秀的算法应该是只做不多于1023次数值比较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O:
有意思。学到东西。

网友P:
方法很多,至于快速的还得再测试一下

网友Q:
正在学习数据结构,3楼的那个算法还是比较常规的,还有一种更好地算法!请参考 Mark Allen Weiss 的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c语言描述 的第7章

网友R:
在百度上搜一下,多得是。

网友S:
三楼的意见,我觉得挺好。

网友T:
那1024个数据最大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