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p1排针的7脚是不是接地啊

楼主(2011-11-16):
小车p1排针的7脚是不是接地啊

楼主:
淘宝上找不到那家卖下载器的  ,説能推荐一个啊。。

网友A:
中颖MCU 应该可以用标准MAX232电路ISP的吧,象STC的ISP一样。

我用过SH88就是可以的。

网友B:
需要 中颖s-lab开发工具 的盆友,可自行购买。

给个淘宝连接,供参考:

SLAB-2.1 中颖电子 单片机 SH88系列串口烧写器 仿真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36243805

楼主:
昨天用stc 的下载器下载成功  哈哈
那个加速度p1 的7脚是不是应该接地啊?

网友C:
一样的串口下革

网友B:
昨天用stc 的下载器下载成功  哈哈
那个加速度p1 的7脚是不是应该接地啊?
引用 楼主:

p1 的7脚和 8脚用短路插短接,PCB硬件连接是直接用加速度 Z轴输出,代替原 X轴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和我想的一样,嘿嘿,
现在硬件应该没问题了
软件还是不行, 昨天把芯片烧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