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导通、断开,是否有抖动存在呢?

楼主(2011-11-16):
RT,我用新的干簧管作了实验,用示波器看不到抖动,如果说干簧管在使用了一定年限如开关几万次甚至10W次后,抖动是否存在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抖动是必然的,机械开关

网友B:
有可能出现抖动,甚至接触不良的现象。器件总有老化的时候,质量好的其时间长点。

网友C:
信号不稳定

楼主:
都这样说啊,用在计数,我看到他人程序未作消抖处理,也未出现异常呢  运行几年了
写个好程序不容易啊

网友D:
湿簧管不抖。

楼主:
???没明白
6# 宋业科

网友E:
抖动是必然的,关键看对功能的影响有多大。
6楼幽默。。。

网友F:
真有湿簧管,英文叫mercury wetted relay,安装方向有显著,我就有几个。
干簧管抖动是必然的,示波器看不到,很可能是被开关的电流太小。

楼主:
9# lymex 3v,串了100k电阻,那示波器看不到 ,请问抖动时间在哪个数量级呢

网友E:
真有湿簧管,英文叫mercury wetted relay,安装方向有显著,我就有几个。
干簧管抖动是必然的,示波器看不到,很可能是被开关的电流太小。
引用 网友F:

真有!! 孤陋寡闻了。。

湿簧管的特点及应用

磁感应开关,因外部磁场的作用,两电极被磁化,同性相斥,改变原有的接触状况,达到控制通断的目的。磁场消失后,依靠弹性回复原有状况。

一、特点: 湿簧管是一种电子元器件,是湿簧继电器的心脏部分,其既可以做继电器,又可以单独使用,既可以用电磁控制,又可以用永磁控制。它具有体积小、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接触电阻小、寿命长、工作可靠,使用方便等特点。
二、应用:湿簧管可以用于通讯及测量方面,也可以用于计算机及自动化方面。
三.专用于高压开关,因内有水银.和干簧管外型一样,但是里面充有水银。主要用于高电压的开关,一些需要切换高压的仪器必用,可达1700V左右。可串并联。用时垂直。外加线圈励磁。是做仪器必备。

规格有:∮6.5×长42mm  ∮6.0×长35mm  ∮3.0×长14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