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的疑惑,,为什么处理信号时很多都用了放大器

楼主(2011-11-16):
如题,,在测量时送单片机AD,,很多用放大器,感觉好麻烦,还会有震荡,温漂之类的 ,放大信号我理解,,但好多又有什么输入输出阻抗,,前后隔离之类的,,,可不可以解释下输入输出阻抗为什么要在意,,前后隔离是怎么回事(可以具体些不

网友A:
re LZ:

字太小,看不清楚,拿个放大镜放大一下就可能看清楚了。放大器与此有异曲同工之理。

至于输入输出阻抗,要看注重传输的是什么和频率。一个拳王拿团**做对手,其感觉肯定是相当的不爽,但若仅在意起花拳秀腿(视觉“信号”),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B:
 2楼精辟。。

 输入输出阻抗,还可以比成你银**上的钱钱,如果你卡上里只有1000块,被你女友(二奶??老婆???)花掉900块你肯定心痛不已。但如果你卡上有100万,花掉900块你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网友C:
如果你直接AD能满足你的性能指标要求,显然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