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幅频相频曲线可以判断出是否单位增益稳定吗

楼主:
下图中左上不稳定,右上稳定,左下稳定,右下不稳定 (单位增益)
为什么右下不稳定,感觉和左下差不多。

只单单通过幅频相频曲线可以 判断出 是否 单位增益稳定吗??

网友A(2011-11-16):
re LZ:

通常不能完全确定,因为器件参数有离散性且图也未必精确。一般还是以其文字描述为准。

从这几张图看,几乎都可以视为“单位增益稳定”。因其开环增益降至1(0db)时相位容限(或相移)都还未降低到0度(或-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