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外壳颜色有什么含义吗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
电容为无极性的。???????是吗我好向没听过,你肯定错了

网友A:
电容为无极性的。???????是吗我好向没听过,你肯定错了
引用 网友B:

??????????

楼主:
对于电解电容类的,是有正负号的。对于瓷片电容,不就是无极性的吗?
现在需要根据电容的外观(形状,颜色等等)和标识来猜测它是什么类型的。以前没怎么接触过,比较难了。

网友C:
以前看过富士通的电容,,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有的厂商的颜色不一样,,,而且,就富士通来说也换过几种颜色,,但是电容的种类还是一样的,所以这大概是厂家的偏好罢了

网友D:
这个本身没有特别的定义,各厂家的都有所不同,需要找具体厂家的产品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