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降压问题。

楼主(2011-11-16):
电池电压6.4,降到5v-6v之间,给电机供电。单个电机电流0.5A,12个电机。怎么选择二极管。是选用普通的1n4001,每个电机都串一个。还是直接弄个6A的大功率管,然后再分流?

网友A:
有没必要降压?
如果要用二极管将的话,当然是分开每个电机都串一个,合起来的功耗太大一个二极管吃不消。

网友B:
每个电机一个的 或者是2-3个电机合用一个管子 都可以的。

网友C:
个人觉得,单个支路上串个二极管比较好,二极管的选型的话,我比较喜欢I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