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仪表操作疑问

楼主(2011-11-16):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一般的PID温控仪表,都有P(0-1999)、I(0-3600)、D(0-3600)设置。在控制算法中,是不是用P值来控制什么时候进入纯比例控制?例如设置目标温度200(Sv)度,Pv为过程量,P=30,I=240,D=60。则是否当温度升高到Pv >(200-30=170)后开始进行比例控制,输出OUT=Kp*Er(k)?Kp为比例系数Kp=100/P,Er(k)为误差Er(k)=Sv-Pv。如果是这样,则什么条件下进入P+I+D控制?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没有头绪。期待各位不吝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是的, 楼主理解错误了
由于理论比较复杂, 不展开来介绍了. 楼主找写这方面的资料先学习一下.
遇到问题再拿来讨论

楼主:
To  airwill:
理论我看了很多,也理解。根据理论写个PID程序也不难。
我用过台湾泛达的温控表,它的控制方法就是当温度升到一定数值后就开始通断加热,功率变化0%-100%。但是不知道到了那个温度开始PID计算。
曾经看过台达的资料,介绍也是说到某个温度后先进行P控制,然后再进行PID控制。就是不知这两个阶段的温度界限其内部是怎样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有知道的期盼指教。
谢谢。

网友B:
去问问余姚那帮做温控的可能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