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4采样芯片疑问

楼主(2011-11-16):
我使用的ADS7844 ,8通道采样芯片
它的8个通道通过多路复用开关来切换的
我看了很久它的资料,就是找不出 它每两个通道切换的时间是多少

只找到以下几个参数,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时间,求教各位。

SAMPLING DYNAMICS

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      500ns
Aperture Delay                   30  ns
Aperture Jitter                   100  ps

网友A:
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  —— 多路选择器的稳定状态建立时间
Aperture Delay —— 孔径延迟
Aperture Jitter —— 孔径抖动

注:这里“孔径”指ADC采样时间窗口,即发出采样指令至稳定采样的时间。

楼主:
那每两个通道切换的时间是多少   这个参数怎么找呢
资料上查找了半天  没发现。

网友A:
to 3L:

就是“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不含ADC时间。

楼主:
如果只要考虑
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  —— 多路选择器的稳定状态建立时间
Aperture Delay —— 孔径延迟
Aperture Jitter —— 孔径抖动
这几个时间,那我可以认为第二个通道采样的时间只比第一个慢了500ns
8个通道一次循环也就差了4个us,几乎可以认为8个通道是同一时间采样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to 5L:

只要采样频率允许(具体取决于被采信号的带宽,参照采样定律),可以采用这种轮流采样的方法获取多路模拟信号。

楼主:
郁闷了 我的采样频率是100k,等于说一个采样脉冲需要10个us,远远大于上面说的500ns,
也就是说  至少也要几个CLK,的时间来采样信号,那就需要几十个us,当前通道采样才有效
也就是说要过个几十us才能切换到下个通道采样。

网友A:
to 7:

要“同时”采多个通道的数据就得那么轮流着来。如果是单采一个通道,只要一次性选择好了通道后就不会再有“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之烦恼。

楼主:
我的采样频率这么低  Multiplexer Settling Time
这个参数 完全可以忽略了。
现在应该要想办法提高 采样频率

网友B(2012-11-02):
那个AD值可以精确到多少?怎么样计算公式?谢谢指导

网友C(2016-06-27):
楼主,多通道选择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