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21534芯片的触摸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想知道 触摸按键的防水、潮湿、温度对触摸按键影响的解决方案~~具体些~~急~~还有灵敏度是不是只要改CSD的参数(在软件里改)就可以了?

网友A:
防水的应用笔记有一个,帮你找找,关系到灵敏度的有很多参数,我记得有个贴子讨论过,也帮你找一下

网友A:
应用笔记见附件

Capacitance Sensing - Waterproof Capacitance Sensing - AN2398 (ZH).pdf

Capacitance Sensing - Waterproof Capacitance Sensing - AN2398 (ZH).zip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两个贴子
如何更进一步提高21434的灵敏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3537
触摸板的灵敏度调试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2977

原则是:先调参数,实在不行,再看硬件

楼主:
哇塞,你太有爱心了,太感谢了,O(∩_∩)O谢谢~~结贴时给你高分~~~

楼主:
太感谢你了额,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得中文资料 啊,太感谢了(⊙o⊙)…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O(∩_∩)O谢谢我结贴~\(≧▽≦)/~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