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是LITE版本,如果用专业版的话,代码会被优化,也会节约一些代码空间。

另外,你这个错误可能是RAM不够报错。

MPLAB本身只是一个IDE工具,不能执行代码优化,如果优化后还不够,只能换更多容量的芯片,否则即使修改连接文件后生成HEX也没有意义,根本找不到芯片能装下去,又有什么用呢 。。。

楼主:
我同事以前用过一个版本的可以,但是现在找不到了,下载专业版本和lite 区别?实际应用中板子很小只能用pic10f222,是不可以改的

网友A:
什么样版本的MPLAB,其本身都是不支持优化代码的,优化还是PICC执行完成的,但PICC的编译优化设置可以在MPLAB窗口中完成,如果没有PICC,即使设置了也不能编译。

LITE版本可能有时间和优化上的限制。

楼主:
优化还是PICC执行完成的,但PICC的编译优化设置可以在MPLAB窗口中完成,如果没有PICC,即使设置了也不能编译。

LITE版本可能有时间和优化上的限制。 ...
引用 网友A:

我是下载的picc ,安装后在program file/HI-TECH Softwar/PICC/9.70/bin/picc,按这路径挂在mplab上的 是否要重新下载picc ,能推荐个吧?谢谢

网友A:
如果在MPLAB中当前项目编译器设置中可以看到这个编译器路径,则不需要重新安装。

楼主:
我用MPLAB内部自带的picc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不用内挂的picc我再设置挂上外挂的picc,编译时候MPLAB会自动调用内部picc,先在寻求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我用MPLAB内部自带的picc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不用内挂的picc我再设置挂上外挂的picc,编译时候MPLAB会自动调用内部picc,先在寻求如何解决此问题。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在MPLAB设置新编译器的路径。

或者是把MPLAB和PICC删除掉,然后重新安装MPLAB,选择不安装自带的PICC,然后安装完MPLAB,然后再装新版本的PICC

楼主:
yewuyi: 还需要你帮忙,多谢! 我按照你的方法,我已经把外围picc安装好了,但是新安装的picc没有pic.h头文件 我改用pic10f222.h头文件还是不行,后来我就把以前内部的picc头文件pic.h和一些相关的全部复制在新安装的picc的目录下,出现下图现象

楼主:
图错了,更正图片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了!原来自动安装maplab默认为liteLITE版本的PICC,分开安装MPLAB和自带的picc时,安装picc有选择项,有选择使用45天的和谐版!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