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电路延时疑问

楼主(2011-11-16):
如图,输入输出这个延时是怎么产生的呢? 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 频率多大? 方波?

楼主:
输入5hz 5v 方波

楼主:
…… 大侠们都不理我,太悲剧了

网友B:
你自己算下R3*C1=?
然后乘以3~5倍就差不多就是延时时间

楼主:
晕 是R1*C1吧,时间为10ms,而输入输出时间延迟约为6.9ms,为什么呢????

网友C:
t=2×R1×C1=2×100kΩ×100nF=0.02s=20ms

楼主:
晕 我不是说的积分时间,我是说的输入输出的时间差 ok?

网友C:
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开始负向积分,从正限幅值积分到负限幅值的时间是20ms,同样,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开始正向积分,从负限幅值积分到正限幅值的时间是20ms

楼主:
:'(  我的问题是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开始后,直到输出信号开始积分,两者之间的这个时间差是怎么产生的,不是问积分时间是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C:
这个没时间差呀!当然如果严格的说是有一点时间差的,那就是运放的移相造成的延时,但会很小可以忽略,除非你的输入频率很高而运放的速度很低,远远跟不上。那就是设计者的问题了。

楼主:
这个没时间差呀!当然如果严格的说是有一点时间差的,那就是运放的移相造成的延时,但会很小可以忽略,除非你的输入频率很高而运放的速度很低,远远跟不上。那就是设计者的问题了。 ...
引用 网友C:

顶13楼,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通过仿真和实际电路证实了的确存在着这个时延,并且其延时大小约等于0.69RC,输入频率如图,5Hz而已,说白了就是输入一个宽的矩形波看它的积分时间,问题就是出现了延时,费解!!!!

网友D:
那个延时应该是运放负端的电压理论积分到2.5V的时间。。。。。以后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压将太高。。输出端才会开始降压。。。。运放两端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
你可以把那个示波器测试端加在运放负输入端对比着看。。。。。。

楼主:
不得不说,16楼是高手啊,看出了问题的本质,谢谢了,大侠!!!

网友E:
根本就是积分输出入饱和区了。

网友D:
我自己都理解错了。。。。:L

网友A:
你都理解错了,那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楼主:
运放的负端的确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分到2.5V才可以让积分器的电容放电,这段时间就是延迟时间了。而充电到2.5V的时间就是RC*Ln(2.5/5)=0.69*RC,呵呵,有时候一个小问题都要想半天,看来自己底子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