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原理图如下:

输入的方波是从函数发生器中出来的。
1.当我把占空比调到最小时,出来的波形如下:
函数发生器的方波v1:
opa128lm出来的信号v2:
第一个op37出来的信号v3:
最后的信号v4:
2.当我把占空比调大一些时,出来的波形如下:
函数发生器的方波v1:
opa128lm出来的信号v2:
第一个op37出来的信号v3:
最后的信号v4:
是发生了振荡,是么?为什么调大方波的占空比,放大器会发生振荡呢?
方波的频率是60K左右,电路有什么问题啊,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opa128lm的数据手册:
op37的数据手册:

网友A(2011-11-16):
你的电源滤波 是先经过电容 然后在电阻吗,为什么不是RC滤波。

还有你的C5去掉行吗,直接耦合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的电源滤波是先经过电容再经过电阻的。应该用RC滤波么,那我错了。
我是用C5和R6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加在opa128lm后面会影响稳定性么?那我拆了试试。

网友B:
那个电源上电阻什么作用呢?
会不会反馈电阻大,造成的热噪声太大?

网友C:
第一级放大出来的信号就不对.
怀疑不是放大电路的问题,是光电二极管没有那么高的频响.
你把方波频率降低看看比如10K,或者输入正弦波

网友D:
C5太小了。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应该是光电二极管得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第一级放大出来的信号就是不对的。可是将方波频率降低到10K时,信号也还是一样的。所以应该还是第一级搭接的又问题。

网友F:
如果用的是photodiode,那么photodiode接反了。

网友G:
兄弟也在研究,可以看短消息,一起讨论一下光电检测方面的东西!QQ157776896

网友C:
继续降低频率,看看到什么时候有比较好的波形

网友G:
啥不用的,之前一个兄弟说的对,要么把C5去掉,要么把C1、c2去掉,这个电路是乱的!我也有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跟兄弟联系吧!

网友:
应该是RC滤波,为什么是CR高通滤波呢

网友H:
R1减小试试

网友I:
一级一级测试,着重检查一下光耦带宽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