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接开漏输入中间是不是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2011-11-16):
RT 5V单电源系统
比较器输出级为推挽结构
MCU引脚漏极开路,内部有上拉电阻
将比较器输出和MCU引脚输入相连的话是不是中间还要串一个限流电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输入电流超过了IO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加

网友B:
加一个为好,以防MCU误设为输出。

网友C:
自然要加。

网友D:
如果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和MCU相同可以不用,但需保证MCU与之相连的IO不会处于输出态,特别是输出逻辑0,所以最好串一个电阻保险,取1-5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