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热插拔原理,大家帮忙解惑;

楼主(2011-11-16):
USB接口的两侧是电源和地,中间两根是数据数;电源和地的金属触片比数据线的要长;
这样在插合的时候,是电源和地先接通,再是数据接通; 分开时是数据线先分开,再电源分开;
这样从数据的完全性角度来说,应该是有合理的(保证在通信时是不会断电的);
从电气连接的角度来说,应该有悖常理。我们电子设备带电在工作中,通常是不会带电操作数据线的,总是担心会不会烧坏板子和相应的电路,总是在断电后再操作,认为接线无误时再上电。

在网上也搜不到相应有说服力的原理;以下是我网上搜的,也说得很模糊;

不知路过的各位大侠是否知晓?

=======================================
以下内容,搜的;
=======================================

usb接口支持热插拔的真正原理,网上说的都不一样

网友(2011-04-03):
提问者:pcboy2011 | 浏览次数:505次
有的说数据线比电源线更突出,数据线在电源线两边,有的又说数据线在中间,全都很矛盾的,到底哪个是电源线和数据线,望知情人回答

最佳答案
是否支持热拔插技术,是跟集成芯片设计有关。跟电源线和数据线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比较专业、复杂的问题。无法用简单几句话描述清楚。简单着说,支持热拔插技术,就是在不切断电源情况下可以拔掉或插上,不会因为拔插时产生高电流击穿电路等等问题。还有插上后会自动检测设备等功能。当然还有更多的了。总之跟电源线、数据两边或中间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A(2011-11-16):
USB设备可以自带电源,VCC根本就不接,所以跟电源长短没关系,先接关系不大。

主机通过信号线上的电平变化感知设备的拔插,并先看是否能以全速连接,如果能,再试着以高速连接。这个过程,是要靠上拉或者下来主机/设备端的电阻,并判断D+D-两条线的电平变化来实现。

网友B:
热插拔是可以的。但必须使用特定的隔离器件。

网友C:
你看看CMOS原理就清楚了。

网友D:
这个数据通信应该是由hub(主机决定的), 如果不是制造USB芯片不需要了解过深吧。 我只是说下应该和usb设计有关吧, usb设备在插入主机usb总线时, usb控制器会通过,侦察数据差分线(D+,D-)上拉1.5K电阻到3.3v,决定USB设备的low/full(high) 速度,如果在数据线上没有上拉电阻到3.3v, 控制器认为没有设备插入。 得到设备插入后, 主机给与设备100ms时间,等待设备电压稳定,完全插入后在发出数据通信。 如果,不先插入设备,总线上设备不会知道设备存在。 总之, 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设计的, 至于通信部分, 那是芯片制造商考虑问题。 再联系4楼可能更好理解。 不知道是不是对lz理解有点帮助。

网友E:
USB接口的4根线,VCC/GND不怕冲击,D+/D-怕冲击,所以要先连接VCC/GND,对电路的损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