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接口热插拔问题

楼主(2011-11-16):
本人做了一个带有音频接口的单片机电路,但设计的时候忘记做热插拔处理了,一次无意的音频接口插拔使芯片都坏掉了, 音频接口有三根线,一根是电源输入端,一根是地线,还有一根是信号线(信号线对地连了一个3.3v稳压管)与单片机连接,有没有做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关键是合理设计,三芯3.5mm插座在插拔时很容易造成芯线和地线短路,如果是有源接点应避免使用这样的插头座,非要使用,可以在电源回路里串一个自恢复保险,动作电流阀值低于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