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隅测温-热电隅接地信号就没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16):
热电隅测温,如图所示,当热电隅一接地,就测不到信号了,但是拆了成品的温控器,人家也是这样的电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采用差分可以测出来,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呢?求教.

网友A:
人家的热电偶是怎么接的?
照猫画虎?

楼主:
热电隅还能怎么接?

热电隅有三种类型,但人家的哪种类型都可以接.

网友B:
热电偶不能随便接地的。
先搞清楚热电偶的原理。
否则,你的仪表的地要浮地才可以。

楼主:
不接地是不行的,但一样的电路,人家的就可以接地,我的就不行,应是在一些小地方没有处理好才会这样的.又搞一个电路,接地没有问题,原理也差不多同上面的,没有用差分放大. 闷闷之中.........................................

网友C:
理论上是能出来的,你该测测每个关键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LZ还在郁闷中?

热电隅还能怎么接?
热电隅有三种类型,但人家的哪种类型都可以接.

先搞清楚热电偶的原理。
否则,你的仪表的地要浮地才可以。

楼主:
抄别人的电路的啊,热电隅接法是一样的.

NONGFUXU,请指点一下!

我现在只能改用差分的方式放大,测得很好,如果用不接地的热电隅也做得很好.

网友A:
LZ,对热电偶,我也是三脚毛.不大懂得.

楼主:
更闷的地方又来了!

把测量与MCU用光耦隔离后,用一路变压器供电,什么事也没有.很正常

网友D(2012-09-11):
你仔细看看别人的电路,你这个接地应该是有点问题,改成差分后应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