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11-11-16):
无线数传,一端在地面采集数据,另一端在汽车上接收。

要求在60km/h速度行驶时,可以传输5km距离。

数据速率不会太高,最多4800bps就够了,或者可以更低。

但一定要可靠。

推荐一个型号,或者在上海有没有开发人员可以外包?

网友A:
使用GPRS数据模块就可以了,推荐SIMCom公司的SIM900A模块

楼主:
继续降低要求,40km/h速度行驶时,可以传输2.5km距离。
但是用环境比较特殊,发射部分在水面上放置,只露出天线部分,接收部分天线高度可以三五米。
发射部分成本和天线尺寸受限,接收部分可以不限,但接收部分温度范围要求比较高,可能在四五十度的天气下使用。

网友B:
发射功率和电流有没有要求?

楼主:
功率可以不限 电流可以不限吧

使用的环境比较特殊 暂不考虑行业规定

楼主:
GPRS模块不能用 有可能在没有信号的地方使用

网友A:
那只能考虑短距离无线模块,如果要求传输2.5KM的距离,可以考虑选用WIMAX,WIFI,以及zigbee模块等。

楼主:
8楼 没看到图片

网友C:
用GPRS,注意不要使用违法的大功率信道。

楼主:
GPRS模块不能用 有可能在没有网络覆盖的的地方使用

楼主:
可以暂时不考虑功率太大的问题  无人区使用 使用时间也很短 先不考虑吧

网友D(2012-03-01):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使用连接器吧,真的远距离无线成本太高~

网友E:
遥控的走私船?!

网友F:
这个具体的环境比较那么模拟

网友G(2012-06-11):
可以在周围放置几个中继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