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SCK时钟问题

楼主(2011-11-16):
采用重映射后的SPI3和铁电存储器(FRAM)通讯,SCK接FRAM的时钟,MOSI接FRAM的SI,MISO接FRAM的SO,单独1个IO接FRAM的CS(软件控制)
实验读取FRAM的状态寄存器(8bits)
操作顺序是发送1个8bits的命令,FRAM会返回8bits的状态寄存器的值
把SPI3配置成主模式,两线全双工,MOSI发送完8bits的命令后,发现SCK停止了,因此也就无法接收到MISO上FRAM返回的数据。
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发一个0xFF,让SCK出来。

网友B:
SPI总线的时钟始终由主机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