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dspic做项目用到RTOS吗?

楼主(2011-11-16):
有人用dspic做项目用到RTOS吗?

网友A:
DSPIC上用RTOS的比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影响运算速度。

有人在PIC32上用OS

楼主:
用dspic只能按以前单片机的方式开发产品了?

网友A:
用dspic只能按以前单片机的方式开发产品了?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用DSPIC的一般都比较注重代码执行速度,所以多数都不会选择用OS,但你如果非要用,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代码效率可能低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