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的标准外设库,软件触发 ADC 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3.5.0 的标准外设库。 stm32f10x_adc.c 第 92 行是
/* ADC Software start mask */

#define CR2_EXTTRIG_SWSTART_Set     ((uint32_t)0x00500000)

然后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elected ADC software start conversion .
* @param ADCx: where x can be 1, 2 or 3 to select the ADC peripheral.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elected ADC software start convers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ALL_PERIPH(ADC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elected ADC conversion on external event and start the selected
ADC conversion */
ADCx->CR2 |= CR2_EXTTRIG_SWSTART_Set;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ADC conversion on external event and stop the selected
ADC conversion */
ADCx->CR2 &= CR2_EXTTRIG_SWSTART_Reset;
}
}

也就是说每次软件启动 ADC 的时候都会使能外部事件启动转换?为啥要这样呢?请大侠点解……

楼主:
召唤香主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哪位大侠研究过这个问题

楼主:
貌似有点明白了…… EXTSEL 如果是 0111 的话就是选中了软件触发,而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的值就是 ((uint32_t)0x000E0000) …… 如果单单设置了 SWSTART 但是不使能 EXTTRG,则不能触发转换(经实测)。

楼主:
为啥几乎我的帖子都是我自己结呢,整的连分都给不出去,唉……

网友A:
哈哈,因为你的问题比较难,而你又太聪明,往往都是自问自答的,:lol

网友C:
香主又开始幽默了:lol

楼主:
香主果然幽默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