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 PWM在TIM1_CH3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STM8S207 PWM在TIM1_CH3输出怎么实现,我没用库,怎么选择输出通道,我的程序是:
    TIM1_PSCRL = 0x00;  //定时器1预分频系数为1
    TIM1_PSCRH = 0x00;

    TIM1_ARRH = 0x01;//0140,320分频,16M/320=50K,实测49.75K
    TIM1_ARRL = 0x3e;//自动装载寄存器低位;实测013e正好为50.0K
    TIM1_CCR3H = 0x00;    //占空比高位
    TIM1_CCR3L = 0x3d;   //占空比低位

    TIM1_CCMR3 = 0x60;   //PWM1模式
    TIM1_CCMR3 |= 0x08; //输出比较3预装载使能
    TIM1_EGR = BIT0;
    //TIM1_CCER2 = 0x01;   //开启OC3信号输出脚
    TIM1_CR1 = 0x01;  //内部计数器使能;

请高手帮我修改下,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问题所在,顶起。

楼主:
各位大哥,帮我看看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A(2012-05-22):
在TIM1_BKR中MOD主功能要打开,才会有pwm输出,试试

网友B:
主输出功能  必须得打开
        TIM1->BDTR =0xd000;                                   //如果使能了CCER中得CxxE则必须值BDTR中的MOE,否则不能输出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