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双面放置问题

楼主(2011-11-16):
想尽可能的把板子做小,在单片机的反面放上开关电源
等高频器件,或者mx232等通信器件,会不会有相互影响
板子准备4层,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的反面放上开关电源  这是最不合适的做法.
mx232等通信器件, 倒是问题不大.

网友B:
大功率器件最好放正面

网友C:
肯定影响,高频和发热器件最好不要放在单片机下面。

网友D:
要看布局的,
屏蔽盖肯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