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中可控硅能这个用法?我怀疑了。

楼主(2011-11-16):
一个设计人员留下来的板子,其中使用一个单向晶闸管用作电池充电的开关。
前提:
  • 电池是直流的
  • 充电电压也是直流的;
  • 晶闸管要完成开关作用,包括关断。

所用的晶闸管是2P4M,这能行吗?从来没有听说晶闸管能关断直流电流啊。

网友A:
这个说不定行。
充电电流毕竟比较小,尤其是接近充电结束时。若晶闸管维持电流大于充电电流,就有可能在门极信号存在(不是触发脉冲,而是直流)时导通,撤掉门极信号后晶闸管截止。
但由于元件参数分散性很大,这种方法可靠性较差,不可取。

网友B:
可以关断。

楼主:
请问怎么关断大于擎住电流的充电直流呢?

网友A:
5楼:
用全控器件,如双极型三极管或者MOS管。

楼主:
原设计采用的是晶闸管,不是GTO,可是竟然能关断,真是怪事。而且只是把触发极接地就实现了,真是怪事。换了另一种型号相同的器件就关断不了。请问有同行们碰到这种事情的吗?型号:2P4M

楼主:
4# zhangtao009 能讲讲吗?

楼主:
3# 宋业科 请问怎么操作的呢?

楼主:
2# maychang 充电电流在1.5A,而且要求随时关断,请问这样也能行吗?

网友B:
交流整流后波形是这样的。

当电压比电池电压低时就关断了。

楼主:
检查了一批晶闸管,有的能直流状态下关闭,有的不能。供电电流纯直流,没有过零点。应该是管子特殊,难道是GTO?

网友C:
这就是我们只能做山寨的原因

楼主:
这种设计就是失败。难道非要依赖一种特殊的管子来工作?而且这种管子在标识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为何采用这种设计方式?2P4M,根据厂家的说明也就是一种普通的晶闸管而已。

网友D:
纯直流下使可控硅关闭有2种情况。
1: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这个可能不是
2:线路中串有电感,与别的器件配合产生反向电动式

楼主不贴图出来是分析不出来的

网友E:
是的,这要看原理图分析,早年在一家还比较大的充电器工厂待过,那时有好几款产品都是用SCR控制的。

网友F:
通过可控硅的电流只要低于维持电流即会关断,另外还有可关断型可控硅,但这类设计采用MOS管更好,效率也更高。

楼主:
haha

1/没有串电感;
2、任意电流下都可关断

这个2P4M就是能关断,其它的都不行,见鬼了。所有的晶闸管的资料都声明:可控硅在直流情况下导通后,触发极失效,但是,这个例外,只要触发极接地就可以关断!

网友G:
mark 关注特殊功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