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15VG ADC DM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16):
大家好,我的板子使用了adc1模块的1,8,15通道,如果仅配置8,15两路adc,均可正常ad采样,当增加了另一路adc后,会导致adc1-8,adc1-15的电压发生改变。adc采样值还是正确的。参考电压为2.5V。为什么增加一路ad通道后,会导致这两个通道的电压发生变化呢?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具体代码如下: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30Mhz最大采样率为2m,采样周期3 12bit ad还需加12 ADCCLK  30Mhz/15=2mhz =0.5us
    /* Enable ADC1,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 DMA2 Stream0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DMA_Peripheral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DMA_MemoryBurst_INC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DMA_PeripheralBurst_INC4;//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ADC_DMAAccessMode_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ADC_TwoSamplingDelay_9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2,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3,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2,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网友A:
不是说采样值还是正确的吗,怎么还有电压发生改变?是外面测量的吗?

楼主:
电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由以前的adc1-8通道由1v 变成了0.5V.用万用表测试所的。
ad值也跟着变成了相应的ad值 0.5/2.5*4096
这个ad采样值是对的。我如果不开adc1-1通道,这个电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1v的电压怎么会变成0.5v呢?

楼主:
不能沉了啊。。怎么会引起电压变化了。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每个AD通道的等效阻抗是多少?

网友B:
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