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频率响应,有没有一种通俗易懂的解释啊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这应该是非常直接且简单的概念,不用什么“通俗易懂的解释”

所谓频率响应就是系统特性随频率不同而发生的变化。

网友A:
通常会说某系统的“频响较好”,特指其特性随频率的变化不大。不过,其实这也未必总是如此,有时还特意要设计成某个特别的频响关系以适应特定的应用。

楼主:
频响是指相同幅度下频率变化从而导致输出变化的情况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4楼5楼:
这样理解是片面的。
2楼HWM所说,是完整的。“系统特性”包括多项参数,除幅度外,还有相移等等。

网友A:
频响是指相同幅度下频率变化从而导致输出变化的情况
引用 楼主:

系统在等幅度而不同频率输入下的输出特性(包括幅度、相位乃至失真)确实是此系统的频率响应,因为输入变量是频率(幅度不变)。

网友C:
所有的信号,都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相关频率的集合,而所有的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输入有这不同的反应。。。。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如何用这个电路把我们信号里需要的那个频率给筛选出来。。。

网友B:
8楼:
你所说的,是选频放大器。

网友D:
由于频率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最典型的就是幅值

网友E:
频率变化从而导致输出变化

网友F:
信号与系统中有明确的说明,这些是基础。
频响是系统响应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系统可以看成一个信号系统。
就有幅度,频响,相移,系统稳定性

网友G:
我的理解是能够通过的信号频率,通过后的信号技术参数没有失真的频率范围。

网友H:
简单来讲,测试音频信号时,常常以+-3dB频响来衡量设备对音频信号的衰减程度。一般以20HZ~20KHZ为响应范围,以1KHZ作为基准。假如在40HZ时,信号幅度衰减超过3dB,就说明该设备低频效应不足。音频频响是衡量设备对不同频率信号的衰减程度,具体要求就是低音通透 中音浑厚 高音清丽。如果频响较差,变现为低音混沌 高音干涩。如果是其它非音频设备的频响,道理一样,但衡量的标准,代表的物理意义就有区别了。

网友I:
频率响应也成为稳态响应,是电路在正弦激励下的输出,包括幅度响应和相位相位,不同于瞬态响应

网友J:
就像做游戏,大家跟着指挥“左、右、左、右”同步去伸左手或者或右手,当喊的慢时,大家都能做对,喊的越来越快时,有的就跟不上队做错了。
游戏结束时,越早做错的童鞋频率响应就差,越晚做错的童鞋频率响应就好

网友K:
从数学表达式上更好理解

网友L:
看来我又托国家后腿了

网友M:
甲乙两人拿着一根绳子,拉直。
乙不动,甲开始上下晃动绳子。乙就算不动,但他肯定会受到甲晃动影响,于是他也动起来。
甲1秒晃动1次,幅度1米。乙那头收到晃动也是1秒一次,不过幅度剩下0.5米。
甲1秒晃动10次,幅度还是1米:lol(那么快??),乙收到也是10次每秒,但不是0.5米幅度了,只剩下0.3米了。
这就是频率响应的结果。频率不同,结果就会不同。

把绳子换成某个电路,甲换成输入,乙换成输出,明白了吧?

还有,相移就是,乙收到肯定比甲慢。如果甲晃动是1次每秒,就是1赫兹。周期也是1.但乙要过1.2秒才收到,那就是相位滞后了0.2秒。但如果他是慢了0.8秒呢?那叫超前其实不会超前,他总是慢的,只是从数学三角函数角度,0.8秒比1秒少,但是又不到半个周期,就干脆认为超前了。
这种超前滞后,不同频率结果又是不同的。
反正这些现象和特性,就是频率响应。

网友N:
哈哈LS说的 真有意思

网友O:
甲乙两人拿着一根绳子,拉直。
乙不动,甲开始上下晃动绳子。乙就算不动,但他肯定会受到甲晃动影响,于是他也动起来。
甲1秒晃动1次,幅度1米。乙那头收到晃动也是1秒一次,不过幅度剩下0.5米。
甲1秒晃动10次,幅 ...
引用 网友M:

  不错,学习了

网友P:
研究频率响应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