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工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公司租了一层宿舍,不能用煤气,装了16个1500W的电热水器,听电工说只能买到80A的单相电表,烧了一个,估计是停电后来电时16个热水器同时开启加热烧的,现在新买了一个80A的装上去,怕是顶不了多久,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装与单相电能表配套的空气开关。

网友B:
电表装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停电后来电时16个热水器同时开启加热烧的?
再来电,会同时启动?
奇怪

网友D:
同4楼问

楼主:
就是那种带水箱的电热水器,加热后在保温状态,水温低时接通加热管,此时的功率是1500W。

网友E:
不好办啊,除非拉两条线,两个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配5A的表都没问题。

网友G:
要是三相的电压已经足够了,16×1.5KW×1.5倍=36A,估计是接线螺丝未上紧,接触不良,个别加热管有短路现象,最好在三相四线电表下口装65A交流接触器和63A热继电器再装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就可以解决停电来电时烧坏电表现象。

网友H:
装2个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

网友J:
16个1500W的 同时工作就能到 110A的电流。用80A的电表,抗的住么? 不一定同时启动,只要同时最大负载工作就能达到1500W

网友K:
装两个,每8个1组

网友L:
同意12楼的意见

网友M:
如果要求能够同时使用,那么必须分组,否则如2楼所言加80A的空开,过流即断电。

楼主:
是单相的电,看来只能加80A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