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今天用HOTISP时候出现了这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1-11-16):
ISP, TI, AC

楼主:
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完全驾驭了hotisp的,现在才发现差距好大。

楼主:
退出的时候还退出不了

楼主:
我是通过任务管理器关闭的

楼主:
为什么我的串口总是打印不出字来?我都可以用串口ISP就是用不了串口程序,程序不是我自己写的啊。我是用的别人的啊!

网友A:
看看硬件电路图,串口的DTR控制了复位,你找个能控制串口的软件即可,HOTISP 可以控制的。或者暂时把 R5 R6 焊开,以后做串口控制了再焊上。
这几天忙得都没时间弄,真是郁闷啊!:Q

网友B:
hotisp包里有个rtc例程。可以显示的。
搞不清楚你们为何都这样。
首先应该用icp将ispv2.3.bin下载到ldrom中。
然后就可以用hotisp下载了

网友B:
图一:没有一个串口

图二:下载的是旧版本。
现在是V2.80B
http://q.weibo.com/632890
http://qun.t.qq.com/78184763

网友B:
不知楼主搞定否?

网友C:
大叔把东西搞的太复杂了,自然会有些问题!
    大叔可以做多个软件,不需要把一大堆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像你写的串口调试部分就有点差了

楼主:
我用2.55的版本就好了,用有的版本就不行,我也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叔,能不能不要将HOTISP更新这么快,教程都不好写

网友B:
串口调试以前自己用的,所以一直没升级。

楼主:
我经过N番努力知道了原因和解决办法,原因就是与已有安装的软件不兼容
解决办法
1.卸载不兼容软件(我没找到)
2.重装系统(我不舍得)
3.虚拟机(这个不错)

网友B:
不需卸载,直接安装相应的版本升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