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各种电平的转化方法

楼主(2011-11-16):
(无正文)

网友A:
集成件办法可以采用类似于MAX232之类的转换芯片
分立件办法可以采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接成电平转换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  MAX232  是将232电平转化成5V电平  那5V如何向3V转换  3v如何向232转换呢~~~   谢谢··

网友B:
1.8V 2.8V 3V 3.3V 5V之间的电平转换用颗IC即可
低速类 可以用2个三极管射随器来转换电平
至于转3V转 232 IC型号max3232